M2N68 维修日记

楼主(2014-10-30):
第一次发贴,不懂规矩,可能要乱些。 我个人认为高手也是一步步成长 起来的。 所以我在一步步的走。废话不说了。
ASUS M2N68 ERV 2.01g 单桥

10.29晴,此板不开机,卡上全是00 查PCI A14 3.3v 32.768 1.5v 后来换了一个IO= IT8712F-S 这里有个疑问  还有个板上有IT8712F-T的IO 不知道是否通用,没有换。
10.30晴,换了IO 现在可以触发 有时4秒关机 但如果拿下来电池清一下CMOS就能开机,但只能停留3分钟左右就又关机。然后再开有时候就是D5D4不开机.又或就又是0000状态。使劲压住桥也是同样0000状态.
怀疑是CPU供电部分出问题,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55 但还没找到此芯片的图纸。可能太古老的东西都没人玩了 。因为恢复一下CMOS就能开一下有点怀疑BIOS程序出错 ,刷了一下程序 无效 换了一个BIOS芯片 继续无效。明天再弄。感觉还是CPU供电部分保护了。不知从何着手。明天继续。(注:拿掉小4线不掉电,肯定是CPU供电保护了。怀疑跟热敏电阻有关。)

网友:
4s掉电  我感觉你加焊下单桥就好了
仅供参考

网友A:
明显没有维修思路。。。。。。在凭着运气在修板

网友B:
重点检查CPU供电部分!4秒关机,与桥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没有维修思路。。。。。。在凭着运气在修板

没啥基础.文化水平也不高,也没师傅就自己瞎琢磨.目前只是看看教程学了点.电路图都不会看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0038-1-1.html 看到一个这贴子.打算明天试试.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这个型号基本上都是桥坏

网友:
个人感觉你还是加焊之后再不行的主换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CPU供电部分!4秒关机,与桥有关。

真不像是CPU的部分,以前学的时候说跟IO和桥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没有维修思路。。。。。。在凭着运气在修板

运气好能修好板的那天去买一下体彩,看能不能中个五百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不像是CPU的部分,以前学的时候说跟IO和桥有关

我使劲压过桥,还是0000.而IO是换过后才触发开机的,原来都不开机,难道是IO芯片吹坏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8887-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48215-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9545-1-1.html
又发现几篇很详细的教程,明天对比着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使劲压过桥,还是0000.而IO是换过后才触发开机的,原来都不开机,难道是IO芯片吹坏了?

http://www.chin ...

修好了,记得来分享一下哦

网友:
群主讲的真好,说在我心里头了就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有空一定要多分享分享出来哈。

网友:
看完,下文尼?

网友:
10.31阴
根据 天平心  大侠这个贴子确定了一些测量点。
看帖回帖加分哈
主板维修之关键测量点
PCI:
A14:待机供电
B16:时钟
A15:复位
PCI-E:
B10脚:3VSB,电压3.3V,插上ATX电源就有。
A13、A14脚:PCIECLK、PCIECLK#,差分时钟对,频率100MHZ,电压0.4V左右。
A11脚:PCIERST#,复位,电压3.3V
IDE:
1脚:IDERST#,复位,电压5V

根据  hanshi178437835 大侠的贴子
这板的芯片组是AMD的板,就按照AMD的时序来修这个板,
内存供电   VDDA2.5V   CPU核心供电     桥和总线同时出

A14待机供电 3.3 这是正常的。
B16时钟供电 关机测量为0
A15复位 关机测量为0

PCI-E:
B10脚:3VSB,电压3.3V,这个是正常的。
A13、A14脚:PCIECLK、PCIECLK#,差分时钟对,频率100MHZ,电压0.4V左右。这个测量为0
A11脚:PCIERST#,复位,这个测量也为0

小四口的阻值 为1080
这是我测量的有问题还是怎么的 好几样都不对呢

目前陷入困境中,试好多次开机.发现0000的次数居多,还随机有一些不一定的数值一闪而过. 看来要着重研究AMD的板子 供电具体测量位置.

网友E:
这个型号的桥问题居多,如果查了很多地方供电什么都正常的话就焊下桥试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型号的桥问题居多,如果查了很多地方供电什么都正常的话就焊下桥试下了

关键是我现在不知道供电正常不正常啊。内存供电 VDDA2.5v CPU核心供电 桥 总线这几样的测量点不知道在哪里。
这个论坛设置有点奇怪,我居然不能再编辑昨天的贴子了。而且后发的图片全都乱乱的排在一起。

网友:
今天月初比较忙,修复了两块硬盘.修了2个苹果4S.卖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但今早起来看了徐老师的电路基础,对三极管有了初步的了解.又在论坛上翻到一个RT8855的测量点位图.明天不忙的话就查一下各项供电.一会再学习徐老师的关于电路基础中的MOS管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