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楼主(2014-10-30):
今天一大早就接到一台联想G480的机器,说是能上电,但是不显示。我接过机器拆下电池,然后按开关现象和客户说的一样。告诉客户是板子有问题,报价 开单 送客。几分钟后裸板就拆出来了,上电电流跑0.9A左右,马上用示波器去测各个电压。最后测到是集显电压没出,断电取下CMOS电池放电后再上电还是一样的。心想 该不会是CPU有问题吧,立马更换好的CPU上电测试故障依旧。最后想到不过内存也不出集显电压,于是又换了内存故障也还是一样的。没招了,就去请教师傅了。师傅说不出集显电压与BIOS也有关系。我就听师傅的刷了个BIOS,最后上电显示了。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希望能共同探讨。BIOS程序在论坛上都有,我就不重复资料了。

网友:
报价方便说吗

网友A:
这个还与BIOS有关?记住了 以后遇到类似的刷BIOS先

网友:
刷BIOS修复不出集显供电没遇见过,先记下待用!

网友:
新机子,BIOS 坏得多啊,最爱刷bison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爱出问题,而且是五花八门,当没有什么思路的时候可以考虑刷BIOS试试。

网友:
新出的机器,硬件一般不会坏,上电不显的,百分之八十是BIOS问题

网友:
还好不是EC BIOS问题,否则蛋疼

网友:
这个是个很好的经验哦,我记下了,你师父真的是经验充足啊,怎么我就没这样一个师父呢,羡慕啊

网友:
每个地方的价格都不一样的,说了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与BIOS有关?记住了 以后遇到类似的刷BIOS先

因为读BIOS在出供电前

网友:
师父就是厉害。。。学习中

网友:
呵呵   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
给力,很细心!

网友:
G480的bios  爱坏

网友:
这种故障见的太多了。

网友:
版号是LA还是?什么的?

网友:
楼主真是幸运,我这有个LA-7988P的 也是不出集显,刷BIOS,换南桥都不行  CPU也换了  ,没招了

网友(2016-08-06):
您们师傅 厉害

网友:
联想的BIOS故障很多机器都有,

网友:
发表于2014年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