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待机偏高 完美的屠杀!

楼主(2014-10-30):
       接到同行一个本本说是开不到机  按开关没反映。 之前修过一个一样的  修好以后U也烧了 永远痛的啊~~~~。闲话不多说 直接进行屠杀!
       接上可调电源 待机0.145A。待机偏高了。先看下外观 特别是USB口子。发现一个 迅速拔掉。以为好了  又测试 待机还是0.145A 无赖只好拆机看了
       待机偏高一般都是芯片短路了。于是接上可调电源 放了几分钟 发现桥发烫。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一步一步的来。拔掉电池 测了下电池的电没了 于是换上一个全新的 插上去。如果桥短路 会拉低电池的电 发现没拉低呀。于是又摸 摸到待机芯片发烫了。这尼玛要闹那样
       先测下待机芯片的 线性 尼玛没有呢  在测下5V的  5V的有呀 于是断开PG4119 发现芯片在待机的时候输出来了的  于是果断烧鸡。
       烧到 Q6001 发烫  把我手都烫了。  迅速找了一个换上  MD 也发烫 说明不是这个管子的问题   把管子拆下 在第3脚烧鸡 后面的都断开 发现桥滚烫。这下足以说明桥短路了。 这个时候已经晚上12点了。把桥拆下来 发现不短路了。都半夜啦。明天找个桥换上   感谢谭总一直陪到我到12点  感谢了
       结果就是桥短路导致的   估计是USB一直对 导致烧桥的吧。唉 。 也难怪 COMS电池会没电  桥短路了  把COMS电池弄没电了。 当我们不能确定问题的时候 千万别盲修!谢谢各位
       看帖1分钟 发帖10分钟。希望各位看了帖子 加点分。加分是不会扣自己的分的。希望大家多少加点。小弟感谢了。装机收钱啦 。

补充内容 (2014-10-31 17:54):
感谢各位加分。

网友A:
上次遇到一个联想e47a 本来是一个口坏  客户一直用 结果桥挂了

网友B:
耗子,我特地来看你的,  桥短路会垃圾CMOS电池电量?那门子观念,桥RTC短才会拉低吧, 其他模块短路咋拉低。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一个联想e47a 本来是一个口坏  客户一直用 结果桥挂了

是啊!~ 早发现早修好啊   唉 现在的人都是能用就用 不能用才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耗子,我特地来看你的,  桥短路会垃圾CMOS电池电量?那门子观念,桥RTC短才会拉低吧, 其他模块短路咋拉 ...

RTC不是给桥和EC供电的么

网友D:
*脏话*  看完了都这么多人恢复了啊- -! 还是晚了 耗子技术明显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早发现早修好啊   唉 现在的人都是能用就用 不能用才修

都是凑合着用   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TC不是给桥和EC供电的么

是供电,但是桥短路不一定是桥的RTC模块短。 所有你这理念不对。也不是不对,是不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脏话*  看完了都这么多人恢复了啊- -! 还是晚了 耗子技术明显提高!!!

感谢。共同提高才是学习的目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供电,但是桥短路不一定是桥的RTC模块短。 所有你这理念不对。也不是不对,是不完整。

哦!~~~这样的哇,感谢了  下次注意下

网友:
是撒。都喜欢钱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早发现早修好啊   唉 现在的人都是能用就用 不能用才修

彻底坏了才修最好 不然查都不好查

网友:
维修不容易呀,三更半夜、半夜三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供电,但是桥短路不一定是桥的RTC模块短。 所有你这理念不对。也不是不对,是不完整。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下,桥短路把RTC模块拉低不是很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供电,但是桥短路不一定是桥的RTC模块短。 所有你这理念不对。也不是不对,是不完整。

既然桥坏了,什么可能都能发生!RTC模块也是桥的一部分,也会被牵连的。

网友:
楼主这机修的真是一步一个脚印,没有一点暇庇!没走一点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既然桥坏了,什么可能都能发生!RTC模块也是桥的一部分,也会被牵连的。

没有去注意过桥短路拉低RTC电压,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拉低的,除非真的是RTC模块或者电路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维修完全是按套路出牌的,不错,就应该这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去注意过桥短路拉低RTC电压,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拉低的,除非真的是RTC模块或者电路有问题。

这里RTC电路工作与南桥相连的信号分别是RTCVCC和RTCRST,南桥本身短路也会影响这两个信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