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奇异故障,CPU供电高低跳变

楼主(2014-10-30):
富士康H61主板,冷机时开机正常显示可以进PE,此时CPU供电1.06V
一分钟-2分钟不等的时间内 显示器白屏复位键无法重启,此时CPU电压1.16V
强制关机后再开机不显示,没有提示音。

CPU供电芯片NCP81005+AZH  找不到资料呀,没有头绪了

网友:
机器放置一会,再开机就可以正常显示
CPU电压1.06时一切正常
升高到1.16时白屏死机

CPU、内存都无问题

网友A:
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EN电位是不是偏高了,之前有一到过V星的是这样,

网友:
摸一下整板,看那里特别发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EN电位是不是偏高了,之前有一到过V星的是这样,

找不到主板的图纸  也没有CPU供电芯片的PDF呀 不知道脚位

网友A:
没有找到NCP81005的芯片资料,NCP810的参考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NCP81005的芯片资料,NCP810的参考下吧

谢谢你,不过不一样呀

网友:
H61具体什么板子   H61MX   H61MXE-K   H61MXV  等  好几个机种呢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机种  如果要图的话 私密我吧

网友B:
CPU供电高低跳变一般是本身PWM芯片供电管理单元电路相连MOS管和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故障多,可以摸下哪里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
富士康H61MXE    CPU供电芯片NCP81005+AZH

在论坛里找不到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高低跳变一般是本身PWM芯片供电管理单元电路相连MOS管和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故障多,可以摸下哪里有 ...

好的谢谢,我明天摸摸看  ,没有资料维修太麻烦

网友:
"冷机时开机正常显示可以进PE,此时CPU供电1.06V',替换一下稳压电路配件。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前提散热器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