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OQ 321开机15秒掉电求大神指教 火急

楼主(2014-10-30):
     今天接修一台compoq 321  板号6050A2327701—MB—A02   独显  故障为开机暗屏 在论坛查了下是通病  去掉了电源按键板上的U9000 但是亮机后lougo 一圈掉电  拆掉外设依旧 待机15秒果断掉电 南桥做过了  无果  求大神速来指点 小弟初来乍到  没招儿了。。

网友A:
独显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B:
可能是供电或者信号不稳定引起,打下波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供电出来了吗?

出来了  波波打的  正常  这款机器还有木有其他的类似通病?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供电或者信号不稳定引起,打下波形看。

波波打过正常  瞬间掉电时该怎样下手 不知道往哪怼了  惆怅。。。

网友C:
查一下CPU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D:
会不会是CPU供电缺相呢,因为进系统前电流会比较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CPU的滤波电容不良也有可能导致掉电

网友E:
是直接换掉南桥的吗

网友F:
楼主可以检查下散热...虽然有些不可能,但还是可能发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CPU供电是不是正常

机器被退回了 师傅说CPU供电芯片不好找。。无语!不过感谢大神的指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检查下散热...虽然有些不可能,但还是可能发生的

不是散热的问题  风扇控制线拔掉让它狂转试过  照旧  已经被师傅退修了 谢谢指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直接换掉南桥的吗

没换  烤了一下  怀疑空焊  无果  已经被师傅退修了  感谢指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CPU供电缺相呢,因为进系统前电流会比较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CPU的滤波电容不良也有可能导致掉电

恩 查到是CPIU供电芯片的问题  师傅说不好找  就退修了  无语 呵呵 感谢指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恩 查到是CPIU供电芯片的问题  师傅说不好找  就退修了  无语 呵呵 感谢指点哈

没事的,能帮到你就好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供电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