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触发掉电

楼主(2014-10-30):
一台G450独显本本摔后开机不能触发,换EC后待机0.015能触发0.025,电源指示灯亮风扇不转,大概8秒后掉电,可以再开出现一样的现象,求思路,BIOS刷过,

补充内容 (2014-10-31 12:27):
查了下各供电,主供电正常,南桥,北桥,CPU,显卡电感无电压,触发后内存有1.5V

网友:
查一查板上的所用电压

网友:
摔坏的 ?
先看有没有掉件吧 0.025的电流太低了 查下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看下南桥有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摔过的机器,首先外观检查,特别是USB接口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A:
8秒掉电,那意思就是已经能触发,可以开机跑码或者不跑码了?查电压,查PG,打波波。

网友:
摔过最怕桥的点掉了,转一下转换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秒掉电,那意思就是已经能触发,可以开机跑码或者不跑码了?查电压,查PG,打波波。

可能转换电压都不正常呢

网友:
摔过的一般考虑锡裂 断线,掉件

网友:
第一步肯定是要测全板供电了,看有没有全部出来,如果不出就修出来,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转换电压都不正常呢

这个也是可以打波形看什么时候掉的吧?实在不行就只能按时序修了,虽然耗时了点。

网友:
0.015-0.025的变化不是明显,个人建议重点还是在EC和SB这里,按时序看看他们的条件都正常不

网友:
摔的机器看看有没有掉件,南桥待机条件,南桥嫌疑较大。

网友:
3V 5V出来后看3V5V转换部分

网友:
我的根你故障一样   换了南桥  加电到0.07  电感电压都有,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是啊,摔过的机器容易掉件。容易损坏桥。

网友:
我想应该是CPU供电吧

网友:
查所有一级供电

网友:
估计南桥没有动作

网友:
摔过的机器 难搞的就算了吧   一般都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