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2014-10-30):
一台大宇液显  电源不通电 解决   可是接主机 出现 红 蓝  绿  白 黑  黑白  一直循环  去掉VGA信号  就待机
判断 是不是显示器进入了 维修模式  或者高级模式   但是就算进入 这些模式  接VGA信号  也应该显示呀
求解           tdy-20l82a  型号 lm2080w       驱动板芯片 rtd 2120 rtd2545

网友:
先查一下接口,,

网友:
这一般是显示器没有接收到VGA信号时的症状,查数据线有没有断路的,或刷一下程序。

网友:
白红绿蓝黄紫等颜色循环变化    就像是我们用测评软件测屏时候的样子   接主机信号了
是不是   进入自检  也就是工厂.保护.老化  模式了   这个显示器怎么进  这个模式

网友:
也要查一下屏线

网友:
刷一下MCU程序

网友:
屏和屏线都有可能造成

网友:
以  解决 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回来  发维修过程  和坏的  东西

网友:
先差屏线  在程序  我猜测是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来  发维修过程  和坏的  东西

什么问题引起的 屏线吗

网友:
改个驱动板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