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夸,买电流表的兄弟值得一看

楼主(2014-10-30):
    前年买了一个安泰信的APS3005si 30V5A可调电源,自家用,保修一年,因为在家里面用,差不多只用了二、三十次吧,在一年还差7天时坏了,原因是电流一直为0,电压正常,拿去保修,一个多月后,回来了,后面的风扇不转了,以为没插线,拆开看有插线,不知道是不是风扇坏了,也没理它。拿回来用了不到一个月又坏了,这次是插着电脑大概5分钟不到电压变为几伏了,直接断电,让它休息十分钟又可以使用,但是过几分钟又变成了几伏,我差点晕倒,我说我运气就这么差。直接迅维论坛查了一下安泰信的这个型号,结果……大家自己看,不用我多说

   希望坛里的朋友注意一点,这个型号还是尽量不要考虑,省得你以后很纠结(当然这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如果你硬要碰碰运气可以买一个试试)。
   我现在正准备再买一个电流表,大家可以帮忙推荐一下有没有好一点的,性价比高一些的。在坛里有朋友说这个型号还可以,不知道哪位朋友有用过的,可以说一下使用状况怎么样……

网友A:
你把后面的风扇整转了就OK了!当电流大于1A时散热片高温,这电源就会保护关闭输出,当散热片温度下降时又会自动送电。

网友B:
风扇不转,会不会是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后面的风扇整转了就OK了!当电流大于1A时散热片高温,这电源就会保护关闭输出,当散热片温度下降时又会 ...

关键是今天晚上我插了一个6V的音箱,一插上马上显示5A,我拔了,现在电压那边的CV灯一直常亮,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不敢插设备了,怕烧了我的设备。后面的风扇是一个好大的风扇和机箱风扇差不多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修了之后就不转了。这个不是处理内部灰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不转,会不会是保护了

保修拿回来就从来没转过。不知道是不是坏了。我以为是排内部灰尘的,所以没搞它。

网友:
唉,我买了2个这个型号的已经,第一个我2010年买的这个型号还行,用了3年也没事,第二个2011年买的 ,已经坏了3次了,不过还好,都是那5K 10K 50K的滑动电阻坏,导致电压突然跳到20多V,烧了几个笔记本了都已经,现在修好了偶尔用,让他在墙角睡觉,我个人感觉 稳压电源稳定性最重要,我后来换了一个二手华高的双路输出 而且可以串并联那电压电流,串联最高2个30V也就是60V输出,并联最大6A输出,看做工相当扎实 是大学科研用的,二手也是300多元,但是灵敏得很,和台湾固纬做工有一比,当然了也有可能我第二次买到的是假货,反正我对这个牌子已经胆战心惊了,以后拧开选择二手台湾 日本进口货,也不敢用国产新货了,对于这维修电源来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今天晚上我插了一个6V的音箱,一插上马上显示5A,我拔了,现在电压那边的CV灯一直常亮,不知道怎么 ...

这风扇是散热的,跟ATX电源风扇同出一辙!CV灯一直常亮表明电压可调!你可 以外接个大功率电阻并用表监示输出电压是否象你说的那样不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风扇是散热的,跟ATX电源风扇同出一辙!CV灯一直常亮表明电压可调!你可 以外接个大功率电阻并用表监示 ...

电压倒是稳定的,也可以调。就是过几分钟电压会跌到几伏左右,根本不能启动笔记本。这个和后面的风扇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我2010年买的这个型号还行,用了3年也没事,2011年买的 ,已经坏了3次了,不过还好,都是那5K 10K 50K ...

坛里好多朋友用这个型号的出问题,可见质量真一般般,就性价比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倒是稳定的,也可以调。就是过几分钟电压会跌到几伏左右,根本不能启动笔记本。这个和后面的风扇有关 ...

是的有关系!听我的,先把风扇整转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型号。就是用了一年电压调不上来换50K的就好了!现在也用快三年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保修回来风扇不转,时间长了0V。还要断电等一会,我一气之下扔了。

网友C:
我已经对它死心了,就算修好,我也会再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对它死心了,就算修好,我也会再买一个。

那个就算修好了,风扇能转也不一定用的住,使用时不放心或造成意外损失。

网友:
一直用自己DIY的可调维修电源,放心得很

网友E:
和我一样,我的不到两年坏了两次,就这安泰信。。。保证还来回运费六十。然后你说的兆信。。我实在也想表示再也不会爱了,打死不买兆信,个人感觉,散热差,充电不到3A用着风扇就不会停,声大算了,还臭屎。。最后精度跟不上,跳变不如安信的灵敏。一直在找一个好用的可调,正在物色 。LZ有了告诉我。

网友:
我的固纬PSH3610才200块!36V10A

网友:
这个电源那么难修?笔记本  主板都拿得下,这个却不会修,想不通。

网友:
容易损坏的是4个电位器,LM741,2N3055

网友:
郁闷 我之前买了一个没用过,刚一看也是这个型号,哎 祈祷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和我一样,我的不到两年坏了两次,就这安泰信。。。保证还来回运费六十。然后你说的兆信。。我实在也想表示 ...

龙威的你觉得怎么样 我感觉还好

网友C:
你这个是电流表型号的图纸吗?

网友:
以后得注意了,不要买此型号的

网友G:
本来考虑买这个型号的现在还得再找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来考虑买这个型号的现在还得再找找了

考虑好了说一下吧,我现在也准备物色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龙威的你觉得怎么样 我感觉还好

嘿嘿,没用过不知道,你试试,用后感告诉我一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嘿嘿,没用过不知道,你试试,用后感告诉我一下,哈哈

我们店里正在用 3位的,还可以  也有个安新泰的那那个还没坏

网友:
买哪个型号的都差不多,因为国产的都要节约成本,电位器都用5毛钱一个的,你说它会耐用吗?我把它改为20元一个的电位器,就再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电流表型号的图纸吗?

你对一下电路,有些产品用的是324,只是双运放和单运放的区别,原理一样

网友H:
无风扇易导致散热差,修复风扇是正道阿

网友:
这牌子的不如买二手台湾的固玮的。

网友:
这种二三百的便宜货,不管是安泰信,兆信还是龙威,都不靠谱……

网友:
也在考虑  谢谢提醒

网友I:
我用的龙威的,整整6年了,感觉还行,当时买的两百多点,我基本就是修机时看一下电流,接笔记本充电不超过20分钟,,,,长时间测试机器,整一个19V,4.74A的二手原装电源,配上转接头,用起来也安心一点,我个人觉得,工具好是一 方面,合理利用也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无风扇易导致散热差,修复风扇是正道阿

风扇拆开看了一下,是电路板下面的铜皮断了,我现在接起来了,能用,感觉不靠谱,一定会再买一个的,再考虑买哪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龙威的,整整6年了,感觉还行,当时买的两百多点,我基本就是修机时看一下电流,接笔记本充电不超过2 ...

我想买一个四位显示的。谢谢!

网友:
电脑都能修好,电源算什么啊,不行就自己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