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的离奇问题

楼主(2014-10-30):
一块技嘉P43的主板,改的771CPU,装好系统后USB键盘鼠标能用,USB的监控也能用,但就是U盘和打印机不能使用,如果插上U盘在BIOS里能识别到U盘,可以启动PE并正常进入桌面,但是进入桌面后U盘不能被识别。在别的电脑上克隆好系统在该电脑上恢复后装PCI转USB卡也不能识别,求解!

网友:
南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那为什么USB键盘鼠标,USB监控能用了,还有,在BIOS里也能识别U盘并能进PE桌面

网友:
BIOS不好吧

网友:
ich坏了           或者IO

网友:
BIOS刷过了,最新的

网友:
IO坏了还能开机?

网友A:
换回 775CPU测试。。如果不行。再换I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回 775CPU测试。。如果不行。再换ICH

是呀!恢复原样试试。除了U盘不兼容外就是桥了。

网友:
主板bios不支持这个771。

网友:
改771的U好像BIOS里面还要加参数吧,

网友B:
还真是奇葩啊,时而好时而坏……

网友:
你测量一下U口供电吧

网友:
还是改回去吧..

网友C:
你的在PE可以用,那就USB接口没有问题啊,换下系统

网友D:
明显南桥坏啦,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回 775CPU测试。。如果不行。再换ICH

换回775的CPU,这个我倒没试,主要是在BIOS里可以识别的U盘迷惑到我了。我抽空试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在PE可以用,那就USB接口没有问题啊,换下系统

一进PE   U盘就不能识别了,只能在BIOS里识别到并启动到PE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奇葩啊,时而好时而坏……

不是时而好时而坏,而是进系统能使用USB键盘鼠标和USB监控卡,却不能使用U盘和打印机,BIOS下能识别到U盘能启动PE进入PE桌在后却不能识别到U盘了

网友:
见议换旧板,不见议换桥

网友:
其实这个板修不修好倒不太重要,只是没碰到过这么奇怪的问题,想弄明白。如果说USB口坏了,却能用U口的键盘鼠标和USB监控,U盘还能启动PE,如果说没坏USB口在系统却不能识别U盘和打印机,而且用PCI转USB 卡也不行,真的非常奇怪,望有知原理大神不吝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南桥坏啦,换掉吧!!!

南桥坏了还能通过U盘启动P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进PE   U盘就不能识别了,只能在BIOS里识别到并启动到PE统

这样的事,还真没有遇到啊,不行换个SB看看

网友:
古怪问题 没见过

网友:
换成775cpu再试试,不行干sb

网友:
可以先换个系统试一下    不行换SB   USB电路  不复杂 但有时出问题的问题   让人想不到

网友F:
我遇到过一块MSI的G31也是这情况 上面两个USB BIOS能认U盘,也能进PE,进系统后不行 后来直接把USB接口换掉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一块MSI的G31也是这情况 上面两个USB BIOS能认U盘,也能进PE,进系统后不行 后来直接把USB接口换掉 ...

谢谢提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