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HP436关不了机?

楼主(2014-10-30):
接一台HP436,AMD独显机器。。故障现象是关不了机、、感觉这个问题以前修过。报完价钱立马的开干。。首先换硬盘装系统。。。先装WIN7 32位吧。。。问题依旧。。那就64位win7吧 问题还是依旧、、、再不行WIN8试试、、、果然还是依旧、、、那就试试XP、、、依旧、、进PE关机就死机、、强制关机又可以、、、
那就拆机吧、、、先CMOS放电、、、这方法以前弄过山寨的华硕机器。。。。不行。。。那就刷BIOS吧、、、下载了2个版本的BIOS。刷完问题还是依旧、、、
同行说明天必须搞定、、我列个去 、、硬着头皮弄吧。。。果断上淘宝买BIOS、、、卖家给我发了三个不同版本的BIOS刷完依旧、、、
哎。。。硬盘换了、、BIOS刷了。。电放了、、、然后再仔细看了看、、、怎么系统么认到网卡呢。。难道网卡挂了。、。、拆了网卡依旧啊、、、急求思路??谢谢!因为能亮的机器。。。不能乱搞、、等下不显示了不好交差、、、、

网友:
是能重启,也能按开关强制关机。。。只是不能进系统关机。关了机以后屏幕黑了,但是电源灯还是亮的,风扇还转。、。。在PE里关机就死机了。。。。,

网友A:
这种情况本人遇到过,是CPU坏了,我们当时也是关不了机,但强制关机又可以,最后换一个CPU解决,楼主试试吧,希望我的建议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本人遇到过,是CPU坏了,我们当时也是关不了机,但强制关机又可以,最后换一个CPU解决,楼主试试吧 ...

恩。明天试试看。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
查查远程唤醒信号!

网友:
希望你早点修好!

网友:
见过大部份都是换南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