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2jr ec 自动发出susb_ec#和susc_ec#

楼主(2014-10-30):
板号:k52jr
问题:无复位pltrst#
芯片组: hm55
电流:0.6A

如题所说。这个板子是人为故障。导致没有平台复位。 其实用示波器测复位是有起来1MS吧。但又掉下去了。然后查了半天。。最后示波器测量到slp_s3#/s4#也是和复位一样异常。也是起来1MS左右就掉下去了。后面就认为EC拉低了。这个信号只发给EC。然后EC转发出susb_ec#和susc_ec。当我撬起发给ec的slp_s3#/s4#的这个两脚位。这时ec应该没有收到了slp_s3#/s4#的上电信号了。。可是撬完后上电一看。。电流依然上到0.6。也没有掉电。主板的电压和PG也基本出来了。还是一样没有平台复位。 说明EC自己发了susb_ec#和susc_ec# .
    这个板子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EC换过新了。 但不知道EC带不带程序。EC周边没有BIOS EC是ITE8720E。
     请教:1。为什么EC会自己发了 susb_ec#和susc_ec# .

网友:
此情况好像是程序错乱了啊,要不刷BIOS试下,即然BIOS不在EC周边 ,那会不会在EC的背面呢,楼主好好找找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要么就是EC收到条件后发出的

网友:
找时序看看修吧。

网友:
应该是EC工作条件出错

网友:
EC带不带程序,测一下EC有没有读取BIOS程序。

网友:
既然是人为故障,susb_ec#和susc_ec#会不会是人为上拉了啊

网友:
这个就要慢慢找了ASUS的机子有点难搞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