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华仪MS5308电桥?

楼主(2014-10-30):
看上了不知道性能如何?和同档次比有何不同?

网友:
电桥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A:
本人用过电桥,是国产同惠的,测试电阻电容和电感都很准,不过是在工厂做用的,如果做维修建议 用手持式LCR就够用,维修中测试小电容电感,在线测试短路都很好,特别是在线测试短路,能测试到一个毫欧。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用过电桥,是国产同惠的,测试电阻电容和电感都很准,不过是在工厂做用的,如果做维修建议 用手持式LCR ...

网上搜了一下,同惠手持LCR电桥不错,比华仪的好,就是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了一下,同惠手持LCR电桥不错,比华仪的好,就是贵了?

LCR如果在店里用就用台式的,便宜一些.频率最好是100KHz 如果想便宜就用1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