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救我。。。主板不触发,一次次伤我

楼主(2014-10-30):
本天才是个菜鸟。。为了得到经验。给一个不能触发的主板换了个南桥。。。(I/O有信号给南桥,南桥没有持续电压给I/O.)。。花了50块钱,现在 桥好了,I/O也好了,可是I/O到ATX电源绿色线那边还有门电路,不能拉低绿色线,哎,,又换了门电路芯片。15块。。哎。。能触发了,有点高兴,,可上CPU供电线,,又会掉电,,大神门,,还有救吗???还会不会还有更多的问题,,,还要下本要经验吗???、

网友:
我说楼主你这是主板吧,不是笔记本,你发错板块了

网友:
不过像你这种情况要不就是CPU供电有短路所以导致触发掉电,要不就是没上CPU导致的掉电(有的主板没上CPU会导致掉电),好好查吧

网友:
那你再接着修CPU供电吧,,,

网友:
板坏没事,你还有救,
放掉那个板,好好学学理论吧

网友A:
继续!修CPU供电部分。等这板修好了,你也成为修板高手了。

网友B:
是一个不错的磨炼机会

网友:
只能说你发错版块了,自称本天才,那就应该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这种大无谓精神,慢慢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不错的磨炼机会

成长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修CPU供电部分。等这板修好了,你也成为修板高手了。

修一板就能成为高手,那多容易

网友:
是不是主板 保护了,还有其它问题。再修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