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G 电源问题 关机主板不断电

楼主(2014-10-30):
  把自己的电脑 宏碁4710G   换了CPU   7600  ,换了 显卡  HD3650
     现在能正常运行系统。   问题来了。。
        关机时候选择  开始-关机     屏幕会显示正在关机 过一会儿 屏幕黑掉。  但是  风扇还是再不停的转 一直转。(光驱位同样是带电的)
      这个时候  再按开机按钮。   电脑不能开启。。    必须把电源线和电池都拔掉  才能正常开机。。
   这个是什么地方坏掉了么?
     备注:用XP  跟WIN7 系统都一样, 没解决问题。
            还有。  在设备里面 好像没看到  蓝牙的 信息了。   不知道是不是 蓝牙坏了。。     蓝牙跟主板电池好像离得很近。

补充内容 (2014-11-2 14:41):
已经把 电池 拔下来  然后重新装好了   电脑时间什么的都 还原成2006年了。
  但是还是没解决问题。
   蓝牙的问题是   4710G 主板上预留了 蓝牙的插口  但是没对应的模块。  原本装机的时候 有蓝牙驱动 设备管...

补充内容 (2014-11-2 15:17):
还有  选择  睡眠的话  电脑就重启了  -选择安全模式或者正常启动

网友:
先CMOS电池放电,再蓝牙。电脑应是有个别供电没关,所以再开机时不触发。

网友A:
同意楼上的,先放放电试试
还不行,就查查EC相关控制信号

网友:
怀疑蓝牙为什么不干掉蓝牙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先放放电试试
还不行,就查查EC相关控制信号

查南桥的可能高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南桥的可能高点了

南桥的可能高点了   是什么意思?  我是新手 不懂。。
  已经把 电池 拔下来  然后重新装好了   电脑时间什么的都 还原成2006年了。
  但是还是没解决问题。
   蓝牙的问题是   4710G 主板上预留了 蓝牙的插口  但是没对应的模块。  原本装机的时候 有蓝牙驱动 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有个蓝牙的图标  只不过不能用而已。   现在是连图标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