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770开机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10-30):
检测主板外观,发现声卡发黑,干掉之后,打各供电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
上电后故障现像,
1 上电测量触发后,有复位不跑码,
测各设备供电正常,CPU 1.08 内存1.66 南格1.8 北桥1.12 内存负载供  ,SPD供电和参考电压也都正常
打BIOS各脚电压正常,打CPU和PCI 地址线正常.CPU时钟0.42 PCI时钟1.44
2,上电触发后,全板无复位,
查供电,有时北桥 1.12能出来,有时不能出来,CPU供电和内存供电,还有南桥1.8V供电都正常,
CPU时钟0.42,PCI时钟无.
查南桥边上晶振25M 一脚 1.6 一脚 3.3,更换几个晶振后,一直维持在1.2/0.7,连 继触发几次,复位都能正常出来,但是还是不跑码.
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这是一个板,还是两个板,,
如果是一个板,那你前后说法不一样呀,前面说有复位,后面又说无复位

网友B:
查一下CPU的PG信号出来没有,都去了哪些地方

网友C:
PCI时钟1.44V不正常!正常1.6V,不含糊的。

网友:
群主讲的真好,说在我心里头了就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有空一定要多分享分享出来哈。

网友:
BIOS 也刷过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个板,还是两个板,,
如果是一个板,那你前后说法不一样呀,前面说有复位,后面又说无复位

可能没有说清楚.是有时候触发有复位,有时候触发没有复位,
有复位没复位,CPU 时钟0.42V
但是有复位的时候PCI有时钟1.44,没复位的时候PCI没时钟,
PCI时钟是南桥得到时钟芯片发出来的时钟之后再发给PC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CPU的PG信号出来没有,都去了哪些地方

CPU的PG有了,PLL2.54V,PG多少忘了,CPU供电是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时钟1.44V不正常!正常1.6V,不含糊的。

哦,这样呀,那我明天跑下线看下,是不是直接进南桥的.

网友:
还真没刷过.可以试下

网友D:
梅捷的主板通病是北桥,加焊一下桥先,有复位了,证明CPU工作正常了

网友E:
你的桥供电有正常先查桥供电,如果桥供电1.2稳定后,就查RTC电路。

网友:
COM口芯片拆除看看

网友F:
说的 有点迷糊  这是几个班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说的 有点迷糊  这是几个班的问题?

听着像两个板,,。其实是一个板

网友G:
晶振旁边有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梅捷的主板通病是北桥,加焊一下桥先,有复位了,证明CPU工作正常了

OK,明天我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桥供电有正常先查桥供电,如果桥供电1.2稳定后,就查RTC电路。

谢谢徐老师,今天抓了波,晶振已经起振,波形正常,CMOS跳帽有3V电压,我很怀疑是不是南桥不正常,今天把PCI地址线,一个点无穷大.还有一个点比其它574偏大,值为657

网友:
嗯,记下了,我会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着像两个板,,。其实是一个板

是一块板,只是故障现像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晶振旁边有电容是不是坏了

今天已经抓 过波形了,波形正常.

网友:
好的,我会试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是什么原因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