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加电开机进入桌面后死机

楼主(2014-10-30):
             一个星期上传一次自己的学习经验,感觉一次比一次好,可是好像没有人加分呀!感觉有点失败,现在都没有什么激情来写了........
         .............
       这是一台成品在IPQC检查中的坏机,刚刚开始的时候,开机正常,一些网络软件也能正常使用,可是后来在测试中没有什么电了,就一边测试一边充电,结果自动关机了,开机重启,进入桌面后一会就死机了....
       这样的现象是不是你们也经常遇到....
       感觉  似曾相识...........

     开机进入桌面后死机,说明该机的电源供电以及开机控制基本正常.......
     应该重点检查系统软件是否 存在错误,硬件的主控电路,时钟电路,存储器是否存在虚焊或者不良。

     按照先简单后复杂的检修原则,用稳定版本对该机重新升级刷机,看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结果故障现象基本不变,可以排除软件方面的原因。
      拆机直接观查主板以及其连接的一些接口,排线是否暗断,接触不良......没有发现明显问题.....

      插上维修电源,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检查,电源芯片的各个供电 电路,内存电路的1.8V正常,主控芯片的3.3V正常,显示电路的5V正常。电源芯片的各个供电 电路 电压正常到位。
       竟然电源芯片这里的供电没有问题,就重点检查主要的三个地方,主控芯片,时钟电路,存储器。输入电压是正常的那么就,用示波器观察主控时钟波形是否正常,看波形没有太大的异常。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上次是因为时钟电路旁边的滤波电容坏掉了,引起的死机,这次一样人我起来怀疑,直接就检查时钟电路旁边的电容,结果C65的电容(220PF)真的有问题。

       我想应该是这个电容漏电而造成的死机.象这种漏电的现象刚刚开始的时候,一般没有什么异常,几乎都是在一边运行软件,一边充电的时候,才会出现。因为在充电的过程中电流比较大,这样的漏电现象会在这个时候成为短路。
       换了一个新的电容,开机没有异常,可以正常使用了,拿去测试....
       结果不到一个小时,QC又拿过来了,说我忽悠她,这个漂亮妞,以前曾经想追求过她,结果失败了,只要是我给的坏机,还有问题都会臭骂一顿........
      默默承受, 继续检查,奶奶的这样的问题还是那样.....
      电源没有问题,主控芯片电路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只有最后的一个问题了(有时候其他地方短路,也一样会造成死机,不过这种现象比较少,所以暂时忽略)存储器。这里的存储器说的是 内存和闪存,有些公司和我一样,直接说存储器,这个问题不要纠结。闪存一般的问题都是虚焊和不良,先看看是不是虚焊了,如果不是再换一个看看,这个我不能直接判断原因,拿镊子刮一下引脚看看有没有松动的,慢慢的刮,第一个没有问题,第二个,左边没有事,当刮到右边的时候突然一个脚就伸出来了,不怕你出来,就怕你不出,拿起烙铁就给两个内存加焊。

      清洗完了,开机玩游戏,看电影,不然等一下又要挨骂......耐心的玩了一会才拿去给她,一个小时之后,她说好了,做事没有耐心,那么毛躁。如果你当初没有那么毛躁,现在就不会单身了,矣!只好默默的走开了。

    有没有积分安慰一下,受伤的心灵!

网友:
我来给楼主鼓励加分,文采很好。

网友:
好贴子,楼主是在哪里工作?

网友:
QC 是品质吧

网友A:
苹果就是给力,先学习下,对苹果还是很神秘。

网友B:
LZ你发帖辛苦啦哈,顺便问问LZ,原ID无法激活已过保如何救活?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看来LZ是修IPAD的高人啊

网友:
我都没看出来是苹果?

网友C:
兄弟,你在厂里工作啊  ,不错哦,妹子多,有的是机会

网友:
不错的要顶一下

网友D:
看不到那个A20   我肯定以为是杂牌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在厂里工作啊  ,不错哦,妹子多,有的是机会

妹子多,也需要缘分呀!对追求女子还是少了一份甜言蜜语,不会哄女孩子呀!!!!!!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发帖辛苦啦哈,顺便问问LZ,原ID无法激活已过保如何救活?有解决方案吗?

象这样的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如果没有烧掉,还可以重新烧资料就可以了,不过有些公司没有那些仪器,就直接退给厂家...

网友:
这不是IPAD,是山寨机.IPAD的CPU不是这样子的,IPAD的CPU有个小苹果的标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就是给力,先学习下,对苹果还是很神秘。

哥这不是苹果,IPAD的板是黑棕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到那个A20   我肯定以为是杂牌机

这不是苹果,苹果的质量会这个样子吗?苹果的存储器是BGA封装的.

网友E:
A20好像是全智的方案,

网友F:
朋友。祝你早日找到那个她。但是说下维修过程给力写得好。不知道认识大师啊。麻烦说下QQ。或加我QQ:1433415778加时请说:迅维坛友。谢谢!

网友:
平板太不好修了,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G:
文笔不错,思路清晰,我相信那个QC的妹子会后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文笔不错,思路清晰,我相信那个QC的妹子会后悔的

不愧是知音呀!不过人家结婚了,只能看缘分把有缘人送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20好像是全智的方案,

以前的平板一般都是 全智A10,现在比较好......也有瑞星微的,每个公司的都不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朋友。祝你早日找到那个她。但是说下维修过程给力写得好。不知道认识大师啊。麻烦说下QQ。或加我QQ:143341 ...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这个训维号是我每天必看的,其他的不玩......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这个训维号是我每天必看的,其他的不玩......

好吧。希望有问题请教时可以帮忙啊大侠。呵呵,麻烦了。

网友:
好文章 技术非常好啊

网友I:
楼主轻松幽默,但不知说的时钟电容。是供电滤波的电容,还是晶振的谐振电容?

网友:
楼主

你在文中提到的  qc 什么意思啊

网友J:
存储器损坏还会引起不开机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存储器损坏还会引起不开机故障呢。

花屏 不开机  死机   运行缓慢都与存储器有关系...............你说的和我之前写的都是有可能的,看情况...

网友H:
QC是品质,这里的QC是品质岗位的一员,也是一个心仪的女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轻松幽默,但不知说的时钟电容。是供电滤波的电容,还是晶振的谐振电容?

上面写的滤波电容是 主控芯片其中一个信号输出脚的滤波电容,我这里没有电路图上传,非常抱歉!也可以说是一个供电转接点的过滤环节吧!

网友K:
楼主,我想请问下  这个是闪存吗? 可以简单的解释下,他的作用吗,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H:
QC是品质,这里的QC是品质岗位的一员,也是一个心仪的女孩子...

这样啊 !!!!
品质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质检哪方面

网友:
美女的力量是强大的

网友M:
这个和修笔记本有啥区别啊

网友N:
我也想进厂,需要那些条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这个训维号是我每天必看的,其他的不玩......

大师连QQ都不玩的?

网友H:
没有时间呀!现在还有谁那么无聊玩这个呀!天天上班,哪里有时间玩呀!休息时间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想进厂,需要那些条件吗

这个........我不是管理员不清楚,也不知道你做什么工作,没有办法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啊 !!!!
品质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质检哪方面

可以呀!品质检查 ......不知道你是什么行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和修笔记本有啥区别啊

你都铜牌了,还问我这个.................区别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想请问下  这个是闪存吗? 可以简单的解释下,他的作用吗,谢谢

这是  内存    是用来保存文件的, 闪存  是安装(输写)程序用的,就是程序系统保存的地方.........这样能理解吗?

网友:
看到大家的留言,我很开心,这个星期我会写一章更加详细的,不知道你们想看      1花屏        2 不开机
3WIFI不良         4 触摸不良      5 没有声音......看看那个的代表性比较大,我就写那一方面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是  内存    是用来保存文件的, 闪存  是安装(输写)程序用的,就是程序系统保存的地方.........这样 ...

   哦哦,那这个就好像电脑的硬盘一样的?       那楼主你用刀片刮的那两个有引脚的芯片,就是内存了? 就相当于电脑的内存条?

网友:
追到三个QC,结束了,我就出来了,一条线十几个,你好好找

网友:
好文章 技术非常好啊,顶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哦哦,那这个就好像电脑的硬盘一样的?       那楼主你用刀片刮的那两个有引脚的芯片,就是内存了? 就 ...

电脑的比较复杂,这个内存和内存条不一样,电脑有南桥芯片   北桥芯片,CPU主控芯片,显存芯片................................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电脑的比较复杂,这个内存和内存条不一样,电脑有南桥芯片   北桥芯片,CPU主控芯片,显存芯片.......... ...

嗯嗯,电脑的我都知道,我的意思是他们的作用     打个比方。    就是楼主你发的这个贴纸,A31主控旁边的4个BGA封装的芯片,相当于电脑的硬盘(储存东西的)。     旁边那两个大一点的,有引脚的,是相当于电脑的内存条的作用?(就好像手机的运行内存什么的)电脑的就 512  1G  2G  4G    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嗯嗯,电脑的我都知道,我的意思是他们的作用     打个比方。    就是楼主你发的这个贴纸,A31主控旁边的 ...

是的,不过电脑的我才刚刚起步,在这三个月我还没有办法分享我经验论坛,需要时间来沉淀,很多东西我自己都没有理解.............慢慢来吧!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过!!

网友O:
山寨机,做工好差劲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不过电脑的我才刚刚起步,在这三个月我还没有办法分享我经验论坛,需要时间来沉淀,很多东西我自己 ...

谢谢楼主給我解答这些问题,相信不久后楼主一定是一位维修界的大大神       顶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O:
山寨机,做工好差劲

这个不是山寨的,我们只是加工.............主板是在我们这里做

网友:
杂牌机也能修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时间呀!现在还有谁那么无聊玩这个呀!天天上班,哪里有时间玩呀!休息时间都不够..............

怎么怀疑那电容上去了,这都是什么维修套路,要是按正常维修流程我估计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这个训维号是我每天必看的,其他的不玩......

哥,加个好友吧,跟你学点平板方面的经验,本人QQ597212210

网友:
没有妞的相片绝对不给加分

网友(2014-12-02):
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