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短路的对地打阻反思

楼主(2014-10-30):
   今天我修了一台笔记本主板,测试公共端过流保护,电流1.5A后跳变到0.1A,反复跳变.(本人修机第二十一天,新手)手摸主板各部分,发现CPU供电部分温度很高。
    分析过程:对CPU供电感对地打阻显示002,取下电感测,测两端电源输出端002,场管端045。
处理过程,电击法:用恒流源对CPU供电输出端加2.0V DC 2A电压, 发现后面一颗输出电容发烫,更换电容后,输出端故障排除,表显示060-100----变无穷大。
    MOS端处理:测试各场管,发现一上管击穿,更换后场管对地阻值045变为059认为有微短现象。于是取下CPU供电芯片ISL6260C和场管驱动芯片ISL6208测试阻值相同说明不是以上芯片引起,最后取下四颗下管阻值正常。
    判定:本身确定是场管问题,折下来的下管测试均未击穿,四个场管内部二极管电阻正向压降为100,可能是由于两个一组并联后压降更低,所以测试为059,于是全部元件装上,通电测试正常。
    反思:通常老师傅说CPU供电对地打阻为80-300之间也不一定正确,可能和场管内部的体二极管正向压降有关,另外电感对地打阻其实就是测试下管体二极管。

网友:
场管的阻值低,不一定是坏的。有些板上管阻值就很低,下管正常来说都是100到300的,上管就不一样了。。有些是50左右,也要看是不是发热的时候。。

网友:
“通常老师傅说CPU供电对地打阻为80-300之间也不一定正确”老师傅说的这话是N多年经验的结果,应该不无道理,如果机子的确就这样好了,那要感谢楼主为本本维修提供了新的思路

网友A:
再多测几块你就会发现今天的反思还要再反思了。说一句吧要懂的区分装不装CPU的阻值

网友:
谢谢你的提示,我对地打阻是不装CPU的。

网友:
修机第二十一天,新手。楼主实在是高哇

网友:
2v烧cpu供电?

网友:
是呀,输出端电压过高会导致电容击穿。

网友:
对啊2V如何烧鸡啊?

网友:
如果深短路(阻值在000一005) 2V烧机电流大于0.4A,单体元件损耗在1W以上,会有明显发热,如果温升不明显可稍提升电压。不建议用19V玩烧机,如果用19V效果有时会出你意料之外。

网友:
LZ的方法有点另类啊,不过修好了就OK

网友:
能修好就行,管他另类不另类的,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多测几块你就会发现今天的反思还要再反思了。说一句吧要懂的区分装不装CPU的阻值

我擦,高手原来在这里,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