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G41T-AM REV1.2复位常亮,请高手看看

楼主(2014-10-30):
G41T-AM REV1.2主板能触发开机但复位常亮,测CPU供电没有,PCI接口的A14正常3.3V,A15是0V,B16是0V,复位针不管待机或开机都有3.27V,按1下POWON能开机但长按不能关机,32768晶体0.16V和0.29V,内存供电1.5V 3.3V 0.75V都有,BIOS已经刷了无效,请高手们看看,还要测哪里的电压,是先修CPU无供电,还是从PG查

网友:
从cPu供电往前查

网友:
电源IC是ISL6333这部分不怎么熟悉,不知道查哪几个脚,哪位朋友有图纸分享一份

网友A:
时钟芯片,复位还没出来。问题在时钟和CPU上

网友:
check ISL6333 may have problem

网友:
我也有块类似的主板到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我是小白,不是高手,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B:
又查到ISL6333的35脚是0V,跑线35脚通到RT9218的10脚也是0V,换RT9218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复位还没出来。问题在时钟和CPU上

时钟该测哪个脚,是不是测PCI的B16脚,测了是0V的

网友:
当然先查CPU供电了

网友:
检测IO那边电压

网友:
供电不对  刷什么BIOS?  检查电源IC 条件

网友:
CPU核心供电都没有,先吧CPU供电修出来,复位信号是CPU电管发出的PG和ATX电源的PG经过IO发出,这两个信号给南桥后,南桥才能出复位信号。

网友:
那从IO查起吗,还是从电源插口的PG开始查,另外一个发现,PCI的B16脚,插诊断卡时是3V,不插诊断卡测出来是0V,不明白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查到ISL6333的35脚是0V,跑线35脚通到RT9218的10脚也是0V,换RT9218无果!

先查RT9218芯片控制的两个供电是否正常,必须 是供电正常RT9218才发出PG信号开启CPU供电。

网友:
75232 芯片拆除看看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RT9218芯片控制的两个供电是否正常,必须 是供电正常RT9218才发出PG信号开启CPU供电。

多谢版主指点,RT9218两个电压12V 和5V都有 ,再往RT9218的输入控制13脚再往上跑线,对不对

网友:
供电正常就查EN信号。

网友:
全板电压正常后 时钟复位才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