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LE V2 的主板 关机后一两分钟自动开机?

楼主(2014-10-31):
向各位大神,m4n68主板,以前好好的,前天关机去睡觉,一会它自己开机。

我试过扣掉电池,恢复BOIS。没用

拔掉电源线再插下两三分钟自己又启动,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明显主板坏了

网友A:
这块主板怎么修?

网友B:
这样的板子确实不好修   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应该

网友:
看看·io工作正常不io坏了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怎么修?

重点查与绿线相连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板子确实不好修   可能是桥问题

要是桥的问题,都没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M4N68 是NV的单桥

网友:
这主板是那个单桥问题多些,动桥前先查下和IO相关的线路和元件

网友:
是有点复杂,好象延时电路一样,待一,二分重启。会不会是那一电容短路造成。

网友:
查触发信号的上拉电阻有坏的。

网友:
查查 IO相关器件 特别是 822排阻

网友:
IO   南桥   BIOS 查下

网友:
查查822排阻

网友:
哎,其实如果没学过的,说了可能你也不懂修

网友:
先换IO再说,查下开机排针电压。。。。

网友:
换过电源没有,北桥虚焊会导致这种现象,还有就是你测量下开关针电压是多少,如果开关针电压偏低也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期待修复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