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有时可以开机不显示,有时能显示,但显示3-5分钟复位灯又常亮

楼主(2014-10-31):
            昨天接手一块昂达G41,客户描述 的情况是:有时可以开机不显示,有时能显示。通电测试,也正如客户所说的一样:有时可以开机不显示,有时能显示。但显示3-5分钟复位灯又常亮。不显示的时候,我测试一下电压:内存1.8V,桥的只有0.59V。从CPU这边查起,怀疑是CPU松,我拆CPU下来,重新装了一遍,故障 依旧。我换了个CPU上去,立即跑码,再换回原来的CPU又可以神奇的跑码了,不管那么多了,还是上电测试,接好显示器。

    情况又来了:等我出去5分钟左右,它又不工作了。。。。。。。。

网友:
追桥供电,先解决了再看

网友:
那你换自己的CPU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
桥供电正常了,才出CPU供电

网友:
我就从最简单的做起吧,先换上我的CPU,看它能撑多久,有结果我立即传上来。

网友:
应该是有供电不稳定的地方

网友:
到发帖为止,我换上我的CPU后,未见出现有故障,一直能显示,

网友A:
那么说是这个E系列的CPU引起的这个奇葩问题,是不是楼主的CPU低,客户的U高些,

网友B:
cpu针脚氧化了,要不就是CPU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么说是这个E系列的CPU引起的这个奇葩问题,是不是楼主的CPU低,客户的U高些,

对的,客户的是E3200,我的是低点,具体的我不记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针脚氧化了,要不就是CPU坏了

CPU的针脚会出现氧化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注意到,回去我试一下,有结果我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客户的是E3200,我的是低点,具体的我不记清了

典型的降频了,你测下VID了没有,一般相连的排阻或电阻最容易出问题,技嘉有款机器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