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维修后出现的新问题

楼主(2014-10-31):
      我遇到了几个坏硬盘.坏道有一些.  用MHDD修好了.但是格式化又出现问题.  分区格式很慢很慢的. 可是检测又很快. 肿么办呢?

网友A:
物理坏道很难修复的……修好只是短暂的,有坏道的分区出来就不要用这个分区了

网友:
有些物理坏道很难弄的    我有弄过   最后还是不行的

网友B:
硬盘这东西真不好修,,现在修的没坏到,,用几天又出来了

网友C:
用专业软件才能修复吧,MHDD一般只能修复极小的问题,一般只做测试用

网友D:
物理坏道很难修复,尤其是无规律的零散的坏道。除非你会P或G表,46,自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专业软件才能修复吧,MHDD一般只能修复极小的问题,一般只做测试用

  什么软件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物理坏道很难修复,尤其是无规律的零散的坏道。除非你会P或G表,46,自校。

一片茫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理坏道很难修复的……修好只是短暂的,有坏道的分区出来就不要用这个分区了

检测了没有坏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这东西真不好修,,现在修的没坏到,,用几天又出来了

不会的呢

网友:
mhdd的局限性,它只能修小问题,大的,像有物理坏道的一点辙也没有。

网友:
发现硬盘有坏道了,最好把里面的数据导出来,以防万一!有坏道的硬盘最好不用在重要场合!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它就罢工了。物理坏道只能越来越重,不能修复。所谓修复只是被屏蔽而已。

网友E:
MHDD     修逻辑坏道 还行  要是坏道是物理的 就不行     物理坏道  本来就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MHDD     修逻辑坏道 还行  要是坏道是物理的 就不行     物理坏道  本来就不好修

是啊 得专业软件修

网友:
有可能是磁头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都非常好,不稳定,挺麻烦的,跑校准,会不会稳定点呢。

网友:
MHDD只修轻微坏道,硬盘其它都没测下,就敢说修好啦

网友:
硬盘这东西越修问题越多, 重要场合还是用无修的硬盘

网友:
坏了就是坏了,修的目的一是找回数据,二是做影视娱乐盘,重要数据是根本不能存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