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待机0.08不触发,无3、5V

楼主(2014-10-31):
接到v460 一台,大电流, 大家都知道乌龟壳容易挂,换后待机 0.08 任然偏高,不触发。发现3、5V芯片发烫,于是换个新的待机芯片。结果问题依旧。测量主板的阻值都正常。。到此没有思路,求高手???

网友A:
测供电,EN   线性电压    35V对地

网友B:
这个版号应该和B460是一样的吧,很简单的待机电路哦,铜牌维客还不会修这个啊

网友C:
传说中的烧鸡大法呢……

网友D:
肯定有地方短路哦,找图纸,一个个电压断开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测供电,EN   线性电压    35V对地

EN 没有电压,线性电压,一个3.3V   一个4.6v     3、3和5V的阻值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号应该和B460是一样的吧,很简单的待机电路哦,铜牌维客还不会修这个啊

呵呵,我也知道但是,能测的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说中的烧鸡大法呢……

测不出来短路烧哪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有地方短路哦,找图纸,一个个电压断开试试

这个方法可用,不忙的时候试试呵呵,谢谢喽

网友:
引用 网友E:
EN 没有电压,线性电压,一个3.3V   一个4.6v     3、3和5V的阻值正常

你说的是哪个EN没电压,应该不是线性开启没有吧,线性5V有点低了

网友:
把EC BIOS刷了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吧

网友:
测一下芯片EN脚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后级有 短路的 地方 很明显

网友:
待机有点偏大

网友F:
无3 5V输出,芯片发烫,换了后依然发烫,芯片引脚无短路,建议楼主查查RTC电路

网友:
看看线性短路没有

网友:
差短路很容易 不成  割线  一段一段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也知道但是,能测的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供电

那你就从适配器开始看哪里没电呗

网友:
把乌龟壳那个供电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看下线性5V,明显低了啊

网友:
没有EN就先修EN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测电感有短路的吗,是不是后级的电,把电压拉低的,引起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线性35V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查线性3、5伏负载,EC。再换个CPU试跟供电芯片,烧铁壳管它俩也活不长了。

网友:
那么高的电流,肯定有地方短路,慢慢的测测吧

网友:
看待机芯片条件

网友:
搞过了不行头疼啊

网友:
是的感觉也是,可是找不到故障点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无3 5V输出,芯片发烫,换了后依然发烫,芯片引脚无短路,建议楼主查查RTC电路

嗯嗯谢谢,我查查、。。

网友G:
修过和你型号   故障一样的,,,换掉3 5V滤波电容即可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和另一个上管也换了

网友:
3  5V条件都正常吗 ?

网友:
线性 和EC工作条件

网友:
你看看线性电压是否正常,会不会是线性有短路

网友:
主板还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谢谢,我查查、。。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摸摸桥看有没有发烫吧!!肯定有地方微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过和你型号   故障一样的,,,换掉3 5V滤波电容即可

我换过了,不行,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是后继短了,不着急慢慢查

网友:
摸摸那里发烫 估计也就是CPU供电 的问题

网友:
3 5V 后面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