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内接不显示 外接正常 求指点

楼主(2014-10-31):
型号 K52J   内存贴纸型号 K52JK    故障  开机能听见进系统声音,外接能正常显示。内接屏幕无任何反映。
测屏条件如下:  直接上图

测得 VCC_EDID  无电压    (SCL 、SDA、 RXON ) 这三个有3.3V    BLEN 开启有3.3V   VBL有19V供电   PWM有0.2V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另外有图纸的朋友分享一下哈  多谢了  实在找不到这板子图纸

网友:
显卡问题 加热显卡看看

网友:
排除屏幕故障:只有显卡爆头。。。。打显卡BGA 99%OK

网友:
换显卡试试看

网友:
显卡先加热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就找个排线换试试

网友:
EDID有波吗

网友A:
看错了,查下显卡吧

网友:
先吹热显卡看看,不行刷个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查下显卡吧

你也来凑热闹呢,亲

网友:
屏线和屏幕的几率比较大啊!!

网友:
内屏和外显的信号输出不是一条线路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码片供电无

网友:
个人 觉得 都可以听见进系统的声音了显卡应该可以排除 主要还是查供电和屏线

网友:
L_VDDEN 没产生 你还敢订屏线 ,小心你老板娘炒了你 ,强行飞通+3VS_LCD 就能试出 显卡有没有发出 EDID

网友:
刷BIOS吧兄弟.内存槽上面的型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来凑热闹呢,亲

哈哈

网友:
先加焊显卡 如果不行  可以飞线试试

网友:
楼主还没修好吗??

网友:
EDID应该要有电压呀。

网友:
还是应该显卡问题吧

网友:
已解决,做了下显卡好了!多谢指点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 显卡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HM65的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