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明基 Benq FP71G+黑屏故 电源绿色指示灯 闪烁

楼主(2014-10-31):
明基 Benq FP71G+黑屏故 电源绿色指示灯 闪烁 要很开机长时间才能正确显示 以前有个这样故障,打开显示器维修开了发现1000uF/35V电容鼓起来,

更换后好了。用了3年后反而出现开机后大约30分钟黑屏故 电源绿色指示灯 闪烁 我以为又是1000uF/35V电容损坏,我又打开显示器打开更换了

1000uF/35V电容这次没有效果故障依然存在。我就把TL1451  15 对地短路  高压保护去掉 正常显示1小时后又是黑屏故 电源绿色指示灯 闪烁 ,发现

驱动高压变压器有4个三极击穿了2个。我就放弃了维修,从网上买了个新的主板更换后正常使用了 几个小时又出现了 黑屏故 电源绿色指示灯 闪烁。

请高手指点故障。是不是灯管问题,怎么判断,如果是灯管问题可以更换灯管吗,如果买不到灯管,或者从淘宝网上面购LED灯管套件可以更换成LED背

光吗?如果更换LED背要,注意什么接线。

网友A:
驱动板的问题吧,高压保护指示灯应该是正常工作状态吧?

网友:
LCD改LED比换灯管风险小,寿命还长些。

网友:
LCD 没改过LED的,不知情况~

网友:
这个高压板高压包号需焊,还有换高压板得看供电电压这个电源比别的高

网友:
灯管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貌似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的问题吧,高压保护指示灯应该是正常工作状态吧?

我说错了,第二次又出黑屏次故障时,绿色指示是正常,常亮没有闪烁,和第一次出现故障不一样没有闪烁,你说的驱动板故障是指上大板上面驱动高压包部分和电源在一块这个板子吗,  还是小板插在大板上面这个小VGA输出信号这个板。只有这个小板子没有换,如果是这个大板子我都换过了,没有用几个小时又出现了 黑屏故障时 绿色指示是正常,,是不是灯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