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笔记本如何用台式显卡 PCIEX16格式

楼主(2014-10-31):
能否可以把笔记本的到显卡的电容之间拆了  改线到台式机的显卡  要64条 主要是这些线用什么线可以不受干扰 不影响传输数据 还有就是笔记本怎么不直接生产个台式的PCIEx16槽子 可以直接插台式显卡

网友:
你这个是把问题高复杂了。笔记本是为什么。就是小巧。你在搞个插座。不是把个头高的很大。还如何小巧而言

网友:
能插台式机的显卡那就不是笔记本了,台式机的显卡功率多都大些,笔记本的电源带的动吗

网友:
淘宝有那种转的但是PCIEX1 带宽不一样
电源可以买个12 18A   带显卡   主要有台式那样接口就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