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C Ver7.0 进系统,进PE黑屏

楼主(2014-10-31):
现有二块昂达G31C Ver7.0的主板都出现进系统,进PE都会黑屏的问题,安装系统也安装不了都是会黑屏(确认是主板问题,现以更换了主板好了),求大神分析下原因,是BIOS或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吧,这问题头疼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这问题头疼

网友:
桥问题是头疼啊

网友:
见过的是桥居多

网友:
说真的,我见过这种问题,很多是外设导致的。。。。屏蔽下声卡  网卡,USB,一个一个屏蔽,再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