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派22寸液晶显示器,屏幕亮灭交替循环

楼主(2014-10-31):
优派22寸液晶显示器,型号VX2255,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开机就开始一下有图像,一下没图像,一直这样循环,网购了高压板,换上去就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开始这样的毛病,电脑主机显卡输出没问题,有图像的时候,显示画面正常,黑屏之后再出现图像的时候,显示器会提示信号源,比方说DVI输入就提示:数字信号。感觉应该是没有信号输入才这样的么?我是个菜鸟,传高压板的图片上来,请高手指点从哪里下手,谢谢!

网友:
A1A2是网购回来的板,B1B2是显示器原来的板,请大家支招,谢谢!
昨天从淘宝又买了一块板回来,换上去开机,故障依旧,然后去吃饭,吃过饭过来看一下,又好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哈。

网友:
按你描述,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老化了,需要换灯管,一位的换电源板没多大用

网友:
灯管或是高压板又坏了

网友:
灯管老化导致高压线圈过流受损

网友:
外接电源和高压条试试先,确定问题在哪部份再说

网友:
建议刷一下程序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你分别测四根灯管,看是否有问题。还有一种是在电源板上接四个好灯管,开机看是否正常。

网友:
Lz弄好了吗

网友:
去保护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   你要先测试下灯管在去考虑高压   我一般都是那可调电源12V 接通用高压板  用线性稳压器把12V转换到5V做开启 先测试没根的灯管电流是否一样判断灯管的好坏   在去修高压的

网友:
还没弄好,刚买来的高压板,用着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我是个外行,大家说的方法,我都不会弄,实在不成,换显示器了哈

网友:
1.先换灯管试试

网友A:
摸一下驱动板主芯片是不是太烫了。我已修好一台这样 的。换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一下驱动板主芯片是不是太烫了。我已修好一台这样 的。换驱动板。

这个简单,回去检查看看哈

网友:
测试灯管,如完好,更换驱动板

网友:
刷下驱动板上的固件

网友:
晕了,这儿太专业了,偶不会哈

网友B:
固件去哪里下载?支持VGA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件去哪里下载?支持VGA刷么?

你在论坛搜一下有没有 没有可以上淘宝看看 用编程器写

网友:
这种情况  灯管坏的多  一般是灯管接头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