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3SV 一组CPU供电部出来

楼主(2014-10-31):
  各位    这组U供电 芯片是 95831         就是不出CPU铺助供电     听说是跑马之后才出来的     然后出平台复位  没有      要什么搞  ?? 各位大哥     我是新手      刚出来混的     希望前辈多多 指教。。

网友A:
下个图纸慢慢研究一下,内存,刷BIOS,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图纸慢慢研究一下,内存,刷BIOS,南桥。

南桥换了   BIOS 刷了     内存  换了        之前是不开机的       二修的机子

网友:
兄弟修好了吗?

网友(2014-12-13):
那位亲有这图纸啊 急需啊

网友:
这个机子自动触发是不是bios问题呢~~

网友:
看下是不是上加割断线了

网友:
排除的方法色

网友:
有一组不出电压,有的机器是正常的,应该是需要大电流的时候才会开启。我碰到过一个索尼的机器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看图纸,很多时候爷爷的有图纸好办事!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跑马,,我今天刚修了一个是因为根本没有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