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22寸液晶显示器,屏幕亮灭交替循环

楼主(2014-10-31):
优派22寸液晶显示器,型号VX2255,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开机就开始一下有图像,一下没图像,一直这样循环,网购了高压板,换上去就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开始这样的毛病,电脑主机显卡输出没问题,有图像的时候,显示画面正常,黑屏之后再出现图像的时候,显示器会提示信号源,比方说DVI输入就提示:数字信号。感觉应该是没有信号输入才这样的么?我是个菜鸟,传高压板的图片上来,请高手指点从哪里下手,谢谢!忘记说了,画面变化的时候,显示器电源指示灯常亮。

A1A2是网购回来的板,B1B2是显示器原来的板,请大家支招,谢谢!
昨天从淘宝又买了一块板回来,换上去开机,故障依旧,然后去吃饭,吃过饭过来看一下,又好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哈。

网友:
重点查一下驱动板的电容,有无损坏的;再查一下驱动板输出接口周围的电容有无损坏的

网友:
是否按键有问题了

网友:
按键开关正常

网友:
R、G、B、行、场阻值正常吗?

网友:
刚买回的和原机上的,都是用时很长的。可以看出烧焦黄部分。问题还出在高压保护上。

网友:
R、G、B、行、场阻值正常吗?我是外行,简单的懂一点,这个有点太专业了哈

问题还出在高压保护上。可以再 图上圈出来要检查哪几个原件么?谢谢了

网友:
看看灯管老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