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3.0外显能亮,屏到logo闪一下白屏。

楼主(2014-10-31):
接到一台K43SV 3.0独显机器,显卡信号n12p-gs-a1 8颗显存。开始机器故障是无CPU供电,更换95831正常跑马。后来上屏到logo闪一下就百屏咯。。
外接能正常显示。二极管挡打LVDS接口有两根线无穷大。 这两根线到排阻。排阻另一端进显卡 。取下显卡量焊盘没有断线。难道就是显卡挂咯嘛。 遇到过的兄弟们指点指点。 。显卡150太贵,而且有风险啊。。

网友:
是纯白还是灰屏,确定下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A:
量拆下来的显卡对应的是不是也没阻值,如果没阻值的话肯定是显卡挂了

网友:
显卡坏了 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拆下来的显卡对应的是不是也没阻值,如果没阻值的话肯定是显卡挂了

就是没有二极体值

网友:
应该是缺少信号,仔细看看少那个

网友:
就是显卡坏了,换吧

网友:
建议换个测试版显卡试试

网友:
重新焊接下看下怎么样不行再换下

网友:
显卡坏了,换个吧

网友:
没值不一定是显卡挂,你拆下显卡测量线路是通的,也可能是芯片与PCB空焊导致,最好的方法是找到这两条线对应显卡芯片上面的焊盘与显卡芯片上面的地打值,看一下芯片上面这两个点与显卡上面的地有没有值,如果有值那么就是显卡芯片与PCB空焊,如果没有值,再找其他LVDS之前有值的做一下对比,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B:
兄弟,点位共享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点位共享下嘛

论坛上有。。。。。

网友:
HM65笔记本维修论坛

网友:
遇过,换显卡就得了

网友:
显卡坏了的, 我遇到过

网友C(2014-12-26):
楼主 有没有此机的图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有没有此机的图纸哦

有点位都不错咯

网友:
华硕没有图纸 不好搞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