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 C305不引导系统,PE。光标闪。

楼主(2014-10-31):
     其实这个机子修起来完全没技术含量,完全凭经验维修。但我看论坛有几个同样故障都没有解决,特地发上来参考下。接机就是过LOGO然后光标闪,键盘失效,好像死机,但轻按开关能关机,无论是硬盘还是U盘全部不能引导。
     修过这样的故障,经验告诉我直接锁定北桥!几分钟过后完美安装系统:

帖子没内涵,只有经验,轻拍。

网友:
呵呵,肯定不是英特尔的芯片组的吧

网友:
amd的北桥吧 遇到过e40是这种情况

网友:
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就是呀,能解释下吗,到底NB哪块问题

网友:
C305, B305也爱出问题,同样是AMD芯片组,而且B305的问题好像有通病,而且用久以后都爱出毛病,分辨率自己会跳,屏中间有一个测试框框,一直停留着,还有CMOS时间不保存。。。等等等等,现在对联想一体机无爱了,

网友:
遇到过LOGO后,光标就一直闪而不引导的,,但那是INTEL的,最后放弃了

网友A:
我的机器也是C305 故障一样 能进BIOS 都很好
,就是闪光标,BIOS 刷过N个 都不行,看到帖子加焊北桥,激动上机,故障依旧,是不是温度有点低,等下温度高点 试试,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引起这个问题的,EC 已经换新的了,故障依旧。 13223295783  欢迎探讨。

网友:
在线等,U盘 光驱 硬盘 按F12都能出来 ,选择那一项 都行 敲回车,就不引导 闪光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也是C305 故障一样 能进BIOS 都很好
,就是闪光标,BIOS 刷过N个 都不行,看到帖子加焊北桥,激动 ...

还得确定闪光标的时候键盘能不能用,能不能软复位重启

网友:
这种桥有改良版的吗?

网友:
出现光标以后,键盘就失灵了,只能按开关键重新启动 才可以。

网友:
加焊北桥2次了,故障依旧,BIOS 也下载好几个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开机在电脑引导之前都很正常,进BIOS 都很好,也可以设置,保存,不管选择哪项启动,都会出现光标闪烁,除,主板外,所有配置都换了一边,我这里有3台这样的机器,其余2台,不加电,已经修好。

网友:
在线等,帖子顶起来

网友:
不引导 还以为干南桥了呢!怎么和北桥有关系了呢?

网友B:
今天我也遇到C305,过了LOGO光标一直闪,BIOS刷过了,北桥重植了还是不引导。

网友:
AMD又爱又恨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也遇到C305,过了LOGO光标一直闪,BIOS刷过了,北桥重植了还是不引导。

楼上 ,客户拿来的时候 让你修的是啥问题 ,

网友:
有搞定的 说下 一直等着呢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