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昂达 V801S触摸用不了

楼主(2014-10-31):
客户拿来触摸屏用不了,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要查什么电路,另外问个问题,平板不插电池,用电源能开机不。。
平板

网友:
刷机,或换触摸屏试试

网友:
认真看看触摸屏上的ic脚数是不是相同的。

网友:
只能找个原装屏彻底排除故障

网友:
屏没有换对,要原装的

网友:
不能开机,而且这样操作严重点可能会烧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