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帮小弟算一下DELL 3330密码,谢谢了!

楼主(2014-10-31):
求各位大神帮小弟算一下DELL 3330密码,感激不尽!

网友:
密码还能算  刷BIOS吧

网友A:
有的板子有专门的密码存储芯片,一般是8脚的

网友B:
这个要一套解密工具。去算的。买一套吧。这个是有密码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一套解密工具。去算的。买一套吧。这个是有密码芯片的

请问哪里有得卖呢?我只有2A7B 295B的,还有5-7位的,想买一套可以解1D3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板子有专门的密码存储芯片,一般是8脚的

这个我知道,我只想不拆机来算号,我这边解密的比较多,每次拆机刷BIOS,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有公式吗。找找

网友C:
没见过密码能算的,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密码能算的,刷BIOS吧

根据DELL笔记本的service tag算出笔记本的管理员密码,你应该很少接到解密的吧

网友:
论坛里有解密软件以前下过后来找不到了

网友:
还有此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