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73 开机几十秒钟掉电 进BIOS 都是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0-31):
MBX-273 开机几十秒钟掉电 进BIOS 都是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bios 差不多通病

网友:
都是通病 解决不了 啊

网友(2014-12-12):
拆下开机小板一测发现开机开关上只有2.5V,还有一个WEB键电压只有0.8V,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换了两个,做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貌似通病,但至今还没听到解决办法

网友(2017-05-15):
供电,BIOS,桥都有可能吧

网友(2017-09-22):
上管子不良吧,换了管子试试。这个好换可先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