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不触发

楼主(2014-10-31):
DELL M5110 不触发。放一晚上 后又会自动上电。到0.6 不显示。不跑马。拔掉电后又不触发了。这时测的 EC 供电 偏低。3。0V 且没有ECRST# .这个供电是通过一个管子转过来的。强制导通过来。ECRST# 正常了。但是不触发。没短路的 地方。不知道 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
你发现了问题。就继续查一下待机的电压正常。和待机的转换电压

网友:
查查RCT 电路

网友A:
检查与门  修过的

网友:
这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与门  修过的

我也觉得 是这一块的问题。问题是。有点看不懂。。。那一块的图。。

网友:
照着时序查,一步步来

网友:
查ON/OFF bin o#

网友:
更换北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