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屏供电,求指教

楼主(2014-10-31):
本来是白屏,换个屏还是白屏,测量屏线发现没有vcc为0,拆开主板按图发现Q32 G,D短路了,拆掉Q32后G和S都有3V多,D为0V,上屏幕还是白屏,请问这个Q32是低电压导通的P沟道场馆吗,GS之间有阻值?lcd vdd是什么意思

网友:
难道是缺这个电压吗,但是我看不懂Q32是什么管子,如果是低电压开启,那我的Q32G极电压不对,这个管子开启不了啊

网友:
你应该查的是Q33第2脚

网友:
LVD VDD是屏供电  没有的话 就是白屏

网友:
Q32很明显是P沟道MOS管~

网友:
我只想说  换板直接秒杀  直接秒杀

网友A:
只能说,你的基础不够扎实,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的基础不够扎实,唉

呵呵,大哥,确实啊,我是自学的,量的话我会量,但是图纸上的标示还不太懂,我这是第二次看图片,一般N场馆我看的懂。

网友:
N沟道的,与P沟道的,参数正好相反,Q32是反方向装的,你倒过来看,其实就是P沟道

网友:
Q32 G极应该要为低电平的,如果高电平会导致+3VS不转换LCDVDD,你要查Q33A 2脚电压有没有,这个控制极应该为高电平,拉低Q32 2脚才行。

网友:
Q33没导通,导致Q32没导通,查Q33前面PM GM信号都为高则Q33导通

网友:
D和S短接看看

网友:
短接2 3脚

网友:
直接短接试了吗,

网友:
确实应短接2 3脚   试一下

网友:
师傅们,短接了DS之后可以显示啦,这么做有什么影响吗,我测量Q33的2脚没有开启电压,这个电压哪里来的啊

网友:
请问这个是什么芯片啊,我追开启脚 ,上面写着JMXM1A和JMXM1B

网友B:
请问这个Q32是低电压导通的P沟道场馆吗,
对的 GS之间有阻值?
lcd vdd是什么意思
LCDvdd屏供电

原理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Q32是低电压导通的P沟道场馆吗,
对的 GS之间有阻值?
lcd vdd是什么意思

哦,谢谢大哥,我已经修好了,不过我把Q32的DS给短接了,Q33的2脚没有高电平,我图纸后面放出来了,你能告诉我一下那个是什么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