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460开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4-10-31):
我的笔记本是联想扬天V460,装的是WIN7旗舰版,今年9开始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开机启动的时候,还没有打开系统就突然自动重启了,要自动重启3-4次后,才能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后就能正常使用,当天再关机、开机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关机后,第二天再开机,又会出现这种现象。并且大多情况是当天第一次开机时会出现这种现象。有时画面会出现几个提示,是要进入安全模式、正常启动时的正确配置的选项,然后选正常启动选项就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了。第一次开机时如果直接进入安全模式,系统不会出现自动重启现象,用各种软件检查,硬件又好象没有问题。无奈之下,我把WIN7旗舰版系统重装了,装好系统驱动程序和办公软件,不打补丁,系统开机可以正常启动进入系统。可是当把系统补丁打全了,再安装杀毒软件和其它常用软件后,当时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过几天后,老毛病又出现了。生气下,我把硬盘重新分区,WN7系统、原机的一键恢复,又重做了一遍,当时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过几天后,开机要自动重启好几次才能进入系统的状况又出现了,着实让人头痛。不知如何解决了!到现在我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困扰着。不知大家的V460有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A:
请问你是不是不是维修人员?一般笔记本维修人员对于B460的板子的研究,这个问题应该不在话下,这个问题应该是电阻或者是CPU的上管造成的吧

网友B:
我不是搞维修的,就是我的本子最近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就到维修论坛里来问一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笔记本是V460,不是B460

网友:
好像V460通病多吧

网友:
3 5v   和 铁片 坏得多

网友:
贴片mos坏的居多 所以先用示波器抓下波看下  然后看换哪个

网友:
铁片式MOS管,这应该是CPU电压不干净导致的,查一下上管吧

网友:
找个修理铺子吧。自己搞容易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不是不是维修人员?一般笔记本维修人员对于B460的板子的研究,这个问题应该不在话下,这个问题应该 ...

楼主说的对,有可能是CPU的供电管有一组不良,就会引起掉电。还是修一下比较好

网友:
换了小铁片  就能好了    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自己换铁皮管行不行,手里有热风枪,烙铁,焊锡,焊锡膏

网友:
自己最好还是别换,很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去店子里换的话给多少钱合适?

网友:
可以,只要只要你换的还就成,但如果换不好那就。。。。拙了

网友:
给多少大洋合适,怕被宰了

网友C:
你应该 是电脑爱好者了 自己装系统什么的小菜一碟 ……

怀疑你的电脑硬件有问题  不用担心会黑你
维修者 心好的很多 !! 祝你好运

网友:
先换块硬盘试试,还不行再考虑供电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那个铁皮MOS管的问题

网友:
[不能上传图片是怎么回事?

网友:
换了MOS管U36问题就解决了,本来项上传图片的,结果不知道怎么搞的上传不了

网友:
cpu供电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 是电脑爱好者了 自己装系统什么的小菜一碟 ……

怀疑你的电脑硬件有问题  不用担心会黑你

同意,维修者都是活雷锋。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的,要看运气。

网友:
这机子就是问题多

网友:
3v5v  供电芯片 哪里查查应该有惊喜

网友:
不是搞维修的人就算告诉你地方了你也不会修的啊

网友:
我不是搞维修的,自己换了一下U36,笔记本有活过来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建议送修,要找专门维修店去,不要去找那些卖电脑的,太黑了。

网友:
乌龟壳子场馆坏了

网友:
这个是51123芯片旁边的电阻坏了或者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搞维修的,就是我的本子最近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就到维修论坛里来问一下,看是什么问题

拿去修呗,你想自己搞定是不可能的

网友:
供电问题,查供电吧!

网友:
cpu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铁mos管坏了

网友:
51125  芯片那个地方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个铁壳MOS管没有完全损坏吧?只能说是性能下降了!

网友:
那个铁皮MOS管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