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接口中的时钟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4-10-31):
在这个接口中MIPI_DATA有自己专门的差分时钟,I2C也有自己的时钟 供电,EN,SD用不上时钟,想请问下 45_AP_TO_RCAM_CLK_CONN 这个时钟的作用。
附上一些关于MIPI CAM 的资料
http://pan.baidu.com/s/1hq1PLlE

网友A:
conn译为指挥,操舵,控制的意思。那这样的话,这个脚应该为CLK的控制,而不是作CLK信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nn译为指挥,操舵,控制的意思。那这样的话,这个脚应该为CLK的控制,而不是作CLK信号用

CONN 全写为connect ,连接;联合;关连的意思。。。在这里可译为接口。所以CLK为时钟不会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