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进水。有背光无图像,主板屏线座烧坏几条腿,但烧的不严重。换座后无图像

楼主(2014-10-31):
华硕X550进水。有背光无图像,具体表现是能看到液晶块已经通电,但是是黑色的。就像是正常点亮无图像的情况。我这有个14的屏已经代换,确定是屏的问题。屏的型号是三星LTN156AT20 .大致测量屏上的电压都正常..MCU芯片是LMX5112X1G。死活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程序啥的

最新发现。尼玛&&**#@把这个三星15的屏装在别的机器上显示完全正常。但是用在华硕这个机器上面就黑屏无图像有背光。真心不知道屏线会不会引起这么神奇的故障。我一根一根挨着测,没有发现有线路间漏电现象.用华硕这个机器只有两点电压有不同
图上的12脚信号是EDID_CLK_PCH。13脚信号是EDID_DAT_PCH

测试情况是接上14的屏显示正常时候测量12脚电压1.17V。13脚1.26V
               接上15的屏无图像的时候测量12脚电压1.16V。13脚1.17V

望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高手求解答啊

网友:
屏线没换吗/?

网友:
没换屏线呀。还是华硕的屏线。直接换了个屏就可以。但是这个怀疑是坏的屏装在别的机器上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