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换灯管,灯管太烫

楼主(2014-10-31):
17寸,显示器,开机图像闪下灭掉,拆开屏发现灯管烧裂了,而且把屏的有机玻璃板也烧黑色了,把2组4灯管换掉,但是发现灯管很烫,一个小时以后屏四角都出现屏的星星点点了,冷却后星星点点消失。怀疑灯管做工不良,把灯管换到正常的17寸显示器里面试,发现灯管温度不高,怀疑是高压条的问题,把输出的高压电容换掉,变压器,发现一小时以后还是这样。这是那里的原因呢

网友:
灯管本身也是发热的,并且温度还不低。个别高压板上有跳线可以调节灯管的工作电流。

网友:
直接再换个通用高压条稳定快速高效

网友:
星星点点是屏坏了。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条温度确实降了一点,应该是正常了,调节灯管电流温度还是高,很开心,这么快就有坛友回复了。谢谢
可惜赚不到什么钱,17寸的现在也不值钱了,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吧!是不是屏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灯管质量不好

网友:
换了不行就查高压板

网友:
灯管发烫是正常的,只要你两头焊锡饱满,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