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IR 2008款的 开机 3短3长3短,不显示

楼主(2014-10-31):
苹果 AIR 2008款的 开机 3短3长3短,不显示。。。。。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求助中
苹果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鼓包了!

网友:
没有,单用电源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款机板载内存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内存报警

网友:
看看内村问题

网友:
内存两面都加焊过了
,,故障依旧啊!! MCP79U-B2 这个三桥合一的也加焊过了呀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还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