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11进水维修。

楼主(2014-10-31):
电流跑0.6,拆开后有三处发霉的地方,量复位已经出来了,量到1.2VALW转1.2VS没有,正好在发霉的地方:

心里有底了,估计是G极相连的电阻问题。先不急着换,把另外两处的发霉的处理干净,洗刷刷,加焊。都清理好后。
来修1.2VS供电。量北桥后面的电感,发现有一个电感没供电,二极管档一量,和1.2VS是相通的。嘿嘿,北桥缺供电,工作条件没满足。
回到U14芯片上G极一量,果然没电压,将R283取了,一头有19V。换一个电阻后。出1.2VS了。
不过,电流跑的更低了,开机跑0.5。。。。
仔细检查了下,没什么问题,大供电都出来了。无奈刷个BIOS,还是一样,换个CPU一样。
LPC总线打阻值没问题。SPD,内存总线电压正常。
将所有转换电压,5VALW->5VS,1.8VALW-1.8V,1.8VALW=1.8VS,3VALW-3VS量了一下,都出来了。
怀凝CPU到北桥总线断线了,没假负载打阻值,这步跳过。
是不是,北桥,或者南桥缺电压?将南北桥后面所有电感都量了一下,都有电压。
没法了,北桥后面不抱希望的检查一下,发现有个焊点,腐蚀了。这个大圆焊点,一头连L24,一头连一个电容进北桥了。
刮开发现已经断开了,明显不通。
清理干净后,加了个0欧电阻连上。接着触发,电流跑上去了,外接显示。好了,为保稳定,再放BGA上拷了十几分钟。
问题还是北桥缺供电。
图纸是Z4AVDD这个电压没有。

亮机图: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弄啊  多数都是短路5A了 烧芯片

网友:
很多都市缺电压引起的

网友:
厉害啊。。。。我有这么凶就对了

网友:
说说桥供电有哪些?已PM65为例。。

网友:
进水的要么很好修要么很难修

网友:
进水的机器都比较难修,进水后容易断线。一修机还好,要是碰上二修的基本上没必要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