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灰烧掉KBC 倒霉三星450R5V艰难维修一例

楼主(2014-10-31):
由于最近比较忙,好久没来迅维发帖子了,今天让同事给一三星本子清灰给清出问题来了,型号是450R5V,由于该笔记本是内置电池如果新手拆卸该笔记本的话难免会出现问题,既然问题已出那就修吧!

该主板采用三星自己制造,板号是BA41-02317A集成CPU主板,是个英特尔超极本,一会儿我会把图纸上来。

维修开始:

插入19V直流电源后目测待机电流达到0.2A,明显不正常,经测量3.3V、5V均未产生,待机芯片1225B发烫,说明该电路存在短路,测量电感L9、L12(即3.3V、5V待机电压电感)未短路,但是经测量该待机芯片周围一电容C1092对地阻值为0.001呈短路状态。首先追查追查这个C1092到底是嘛玩意儿

经查阅图纸得知该电容正是P3.3V_MICOM,那么会不会可能是待机芯片损坏导致的呢?拆掉待机芯片,该电容对地阻值仍然为短路状态,拆掉电容故障依旧,说明短路问题涉及到整个应用到P3.3V_MICOM的电路,由于应用到这个电压的元器件比较多,故不一一排除,使用3.0V烧机,发现KBC NEC1310发热

将其取下再测量P3.3V_MICOM电路,对地阻值恢复至327,说明KBC短路击穿,更换后故障排除。

图纸及点位图

网友A:
还真是艰难地维修啊 楼主有点位图吗

网友B:
清灰把EC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艰难地维修啊 楼主有点位图吗

280KB大小的那就是点位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清灰把EC烧了????

是的,别提了,我想打死那个同事,整天不好好干活玩什么英雄联盟

网友D:
清灰没取电池带电操作应是主要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清灰没取电池带电操作应是主要原因

这个郁闷,清个灰本来还挣30块钱,现在搞得陪5块钱,还不算时间手工费............

网友:
清灰能把EC烧了?做维修真是难!

网友:
他上厕所没洗手吧。、竟然把ec烧了这是有多霉

网友:
碰到很多客户自个DIY  搞坏机器的  电池拆了再动手少很多事

网友:
修机靠毅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别提了,我想打死那个同事,整天不好好干活玩什么英雄联盟

LOL那个是必须的,不过清灰都会把板子烧了那只能说新手身上静电多

网友:
拆机清灰讲的是胆大和心细,拆机要仔细点。

网友:
海,正常, 正常

网友E:
楼主是说主板上的BIOS电池吗?这个点位图用CAD要怎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说主板上的BIOS电池吗?这个点位图用CAD要怎么用啊?

找到那个CAD图纸   右键打开方式   然后浏览选择这个图纸阅读器就OK

网友:
最怕碰到这种事。

网友:
怎么烧到EC了?

网友:
首先庆幸 这个EC不带程序
再次庆幸 只是EC出了问题

最后反思!!!!

网友:
三星的机器的点位图全是用CAD看点位图的吧 我除过N4030的机器 我拆开再装上就不行啦 换的南桥好啦 悲剧啊 点子背没招

网友:
烧鸡有点危险

网友:
清灰烧机器  这得要多大的机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郁闷,清个灰本来还挣30块钱,现在搞得陪5块钱,还不算时间手工费............

我这里见过清灰后不开机,后来检测是桥坏了,再后来取桥掉点了,板子报废。。。。。。

网友:
30元清灰,这价格???!!!!!我只想说,好歹也是个带技术的风险活吧。十分无语,今天你30明天他就能20到了后天.......是不是该免费了......大家喝风去吧

网友(2018-04-09):
引用 网友C:
这个郁闷,清个灰本来还挣30块钱,现在搞得陪5块钱,还不算时间手工费............

清灰才30

网友:
今天修一个外星人i7的  开机后把电源拔掉在插上就不充电了 用电池供电  相当于检测不到适配器  拆出来测测  上电不开机了 妈的 给我吓得 最后,换个待机芯片好了 。直接装起来,不敢搞了

网友:
清灰能把EC烧了?这也太大意了,,

网友:
30元清灰,这价格???!!!!!我只想说,好歹也是个带技术的风险活吧。十分无语,今天你30明天他就能20到了后天.......是不是该免费了......大家喝风去吧....................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灰燼燒傷KBC不幸三星450R5V硬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