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大将 GTX560 求助

楼主(2014-10-31):
今天休到一批GTX560 发现3片无GPU供电处来,同事发现U12 NCP5359A EN脚位没电压(原症状为供电上管导通,更换后无U12无EN)。没图纸这EN连什么地方不清楚,请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
在线等待,求大神们。自己顶起

网友A:
再定,大神呢,路过的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定,大神呢,路过的指点下

显卡的零件才多少,从EN跑线啊

网友:
应该是控制芯片有问题把

网友:
自己顶上去,求大神路过,或上传张图纸

网友:
换pwm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显卡好跑线,建议跑线吧

网友:
没EN换了也没用,除非是芯片把它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零件才多少,从EN跑线啊

显卡的供电还是好修的,就怕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