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LTM220屏显示白屏,已经换DC-DC,现在竖条。

楼主(2014-10-31):
32V 12V 5V -9v 3V3 有,换DC-DC前无此电压 。想换24C16 没有此MSOP8的转换座,有可能是数据丢失吗?看着图还有希望搞下去吗?屏5V供电流1.1A

网友:
可以飞线直接刷

网友:
看样子有可能屏报销了吧,

网友:
飞线 试试吧

网友:
飞线还是很科学的,我前两天搞了个DELL的笔记本也和你差不多,刚开始以为显卡,后来还是刷了屏码片才好的,显示器常见,笔记本真不怎么常见,唉、真坑啊

网友:
飞3根线了 ,先休息休息,晚上吃好晚饭慢慢搞,消磨时间。

网友:
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A:
先确认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有啥办法先确认是坏的?外观无问题,

网友:
因为确定不了才先修外围,能先确定的话,才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屏有没有问题

屏的是坏的,就是在修屏上逻辑板。你说的屏是指玻璃吗?

网友B:
换了码片,竖条有变化。

网友C:
修屏确实很有技术含量,我只搞搞简单的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码片,竖条有变化。

楼主,换了片吗有变化在多试、几个片吗 ;

网友:
大芯片靠近排线有点近,搞点锡纸来档一下,用完了。有空再搞了,估计玻璃挂了。修机器是业余爱好,消磨时间。在乎的就是那试机修好的一瞬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屏确实很有技术含量,我只搞搞简单的屏电路,,,

说是换麻片,实际是飞了4根线在编程器上搞的。换了2种BIN  一个是网上的,一个是朋友给的。

网友:
416G 实际是ST公司的24C16

360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屏 不行了吧  多半没救了

网友:
老衲的第9感告诉老衲,这不一定是屏挂,跟屏挂的感脚不一样

网友:
看样子有可能屏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