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 主板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4-10-31):
联想主板l-ig41m主板  不通电  开关针有3.3v 短接开关针脚没有反应  在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求解

网友:
IO的定义 查了 吗 ?

网友A:
先刷BIOS试试  有时候BIOS也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或者电源坏了哦

网友:
就是不触发呀,按上电的条件来找

网友B:
没有任何检测过程,无能为力!

网友:
建议跟班长混一个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检测过程,无能为力!

千里睛可能会看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试试  有时候BIOS也会导致不开机

这个可能很少吧

网友:
跟本不可能,BIOS拆了都可以通电的,,,在台式机上,不可能的,BIOS不可能导致不通电,又不是笔记本

网友:
接INTEL主板工作原理先查5大待机条件,再查三个触发信号。

网友:
体IO D触发脚位噢,开关针有电A14同稳压器应该都无问题噶啦,按顺序查下IO噶触发脚位1 2处多为IO坏噢 3处如果从紫线跑线直接连接IO噶话多半系南桥问题喔,如果唔系很高几率系其中噶原件坏噢。4处绿色线直接通的噢 这个跑下简单噢.....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跟你一样的问题呀,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2014-12-07):
PCI14脚对地短路没有?这个板子GB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查一下触发条件再说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开机键3.3V复位键3.3南桥起震。 绿线组织正常,LZ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