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开机不显

楼主(2014-10-31):
联想G480家电不显示

网友:
你这个问法没人回答你,先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上电有没有跳变

网友A:
电流是多少,有么有报警提示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一换板,二买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多少,有么有报警提示

应该是业佘的吧,可能没这些设备

网友:
应该是业佘的吧,可能没这些设备

网友:
手上有一台内屏灰屏,外接正常,测屏上没有数据,烤了一下显卡,升到175就停止了,测试电流1。04A,现在外接也不亮了,想刷BIOS了,求

网友:
你这样的提问我想没有几个人能回复你

网友:
加电到多少了 谁会能了解的和分析呢

网友:
说具体一点啊

网友:
看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不说具体一点,根本没办法回答啊!

网友:
刷BIIOS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