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请教屏电路上的芯片

楼主(2014-10-31):
三星屏上有几个I7514HS 14脚的芯片,是什么芯片?起什么作用?最好有PDF档
芯片

网友:
三星一般情况下刷程序可以解决除供电之外的很多问题

网友:
这个我找半年了 ,都没找到芯片;

网友:
这个还不清楚

网友:
这个芯片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