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芯片那个机器上有。。。急急!!

楼主(2014-10-31):
戴尔M4010,,被拆了2个零件!!!没找到图纸中的这个。。。不知道那个板子上面有这个,,我料板很多不可能一片一片的找。。。知道的说下!!!

网友A:
把R1322补上就行了

网友B:
这是一个门电路,把缺省的R1322补上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门电路,把缺省的R1322补上也一样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R1322补上就行了

好的。。。我马上搞一下

网友:
应是个门电路。

网友:
一个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