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没有显示的

楼主(2014-10-31):
开机没有显示的一般都是什么问题  除了内存

网友A:
主板,电源,显卡这几个可能性大点,

网友B:
硬件有一个不正常的,不跑码都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源,显卡这几个可能性大点,

过一段时间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有一个不正常的,不跑码都不显示。

过一段时间又好了